我的CAMERA图象在LCD上怎么只能显示半屏?要不上半屏,要不下半屏。老是全屏显示不了,初始化参数我都是按全屏来设置的。

楼主:
我的CAMERA图象在LCD上怎么只能显示半屏?要不上半屏,要不下半屏。老是全屏显示不了,初始化参数我都是按全屏来设置的。

网友A:
还有就是我拿CAMERA接口来显示DVD的播放图像,一帧帧图象刷新很慢,怎么改进啊?!NTSC和PAL的格式的帧速都是固定的啊,怎么提高图象刷新的速度?让它看起来不像是一幅画一副画慢慢画出来的?

网友B:
关注下,项目后面要做AV-IN,也是用Camera的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注下,项目后面要做AV-IN,也是用Camera的接口~

我们做的项目是不是差不多?

网友:
调整了半天,还不能全屏显示,这个效果很难调啊!

网友:
左右两边也显示不对,一边多了,一边少了。好痛苦,不知道怎么弄,DATASHEET翻来翻去,还是没有思路啊!!!

网友:
有没人整过CE60下的流接口CAMERA驱动?

网友:
我在搞WINCE5下面的CAMERA驱动,接摄像头显示没有什么问题,不过觉得自己的控制方法不好,想在应用层控制!本想问论坛里面有没有好的方法,结果似乎没有人知道。但是也没有刷新慢的问题。

网友C:
不过接DVD信号还没有测试过,正要做。。。。。。。关注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过接DVD信号还没有测试过,正要做。。。。。。。关注哈

你们准备用什么芯片做DVD的视频解码?

网友D:
我搞过ce6.0的camera驱动,现在遇到问题

在进行cetk测试的时候,挂死了。

以下是我的问题描述

http://topic.eeworld.net/u/20090218/16/82146dd9-9765-4da3-966c-de1984b4dc30.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搞过ce6.0的camera驱动,现在遇到问题

在进行cetk测试的时候,挂死了。

以下是我的问题描述

http://topic.eeworld.net/u/20090218/16/82146dd9-9765-4da3-966c-de1984b4dc30.html

我的CAMERA是基于流接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我拿CAMERA接口来显示DVD的播放图像,一帧帧图象刷新很慢,怎么改进啊?!NTSC和PAL的格式的帧速都是固定的啊,怎么提高图象刷新的速度?让它看起来不像是一幅画一副画慢慢画出来的?

每秒30帧的速度应该足够了
你图像刷新慢应该是你CAMERA抓图后,没有及时更新显存里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我拿CAMERA接口来显示DVD的播放图像,一帧帧图象刷新很慢,怎么改进啊?!NTSC和PAL的格式的帧速都是固定的啊,怎么提高图象刷新的速度?让它看起来不像是一幅画一副画慢慢画出来的?

每秒30帧的速度应该足够了
你图像刷新慢应该是你CAMERA抓图后,没有及时更新显存里的数据

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过接DVD信号还没有测试过,正要做。。。。。。。关注哈

你们准备用什么芯片做DVD的视频解码?

用T118把YC解成RG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