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爱好者的学习笔记连载(二)

楼主:
嵌入式爱好者的学习笔记连载(二)

   决定开始学习嵌入式后,最先做的事情就是要熟悉ARM指令及其伪指令伪操作,这个阶段最好有高手教你,或者参加专业机构培训也是种高效方式,选择自学的要有心理准备了,非常非常非常难。ARM指令的助记符其实都是其具体功能的单次缩写,所以学习的过程中最好利用网络,从一些文献或书籍中找到ARM指令助记符的全称,这样方便记忆。学完之后,我做了整理了一个有关这方面的笔记,有需要的朋友请邮件联系

    接下来的学习过程中,比较难以理解的是ARM的中断过程和存储系统。ARM中断的实现有些书上看一两遍也不见得能够完全理解,当然可能只对于像我一样跨专业的朋友来说存在这个问题。这次只谈中断。由于是初学者,难免会出错,敬请各位指正。

    当一个程序正常执行过程中,CPU可能检测到有某个中断源发出中断请求,这时ARM硬件实现了程序强制跳转,在这之前保存了相关信息,以便程序正常返回。如果是发生了Reset中断,程序实现系统初始化设置。

    开始比较难以理解的是中断产生后,程序都进行了哪些操作。我就从跟踪PC作为分析的主线。以发生FIQ中断为例。(只以ROM起始地址为0为例,不为0的情况参照存储地址映射)

    最简单的是中断发生后,PC=0x08,在此地址处存放一个跳转指令,跳转到相关处理程序。当然多数情况中断处理程序可能比较复杂,并且要处理多种中断的情况下,采用一步映射两步跳转(我自己起的名字,不一定妥当)。如下图所示:

    一步映射指,在RAM地址中建立一个中断向量表,图中该表起始地址为0x400000,在该表中存放的是中断处理函数的入口地址。两步跳转是指,当中断发生时,由于系统硬件强制程序跳转到了0x08处,在该地址处是一个跳转指令,跳转到中断函数地址解析程序IRQ_Handler,完成一步跳转。解析程序(IRQ_Handler)的作用无非是把中断向量表内中断处理函数(SystemIrqHandler)的入口地址赋值给 PC,如图所示PC=0x003000280,完成第二步跳转,开始处理中断。在中断处理函数的最后,恢复中断开始时保存的相关寄存器的值,完成中断。 下面以一个实例来具体说明中断建立及实现的过程。 首先通过伪指令建立一个中断向量表,用于存放中断程序的入口地址(如上图中的中断向量表,注意,此时表中还未赋值):

;/* EXCEPTION HANDLER VECTOR TABLE */

^ DRAM_BASE

HandleReset # 4

HandleUndef # 4

HandleSwi # 4

HandlePrefetch # 4

HandleAbort # 4

HandleReserv # 4

HandleIrq # 4

HandleFiq # 4

然后定义一个连续的数据段,并把中断处理函数的入口地址值赋给各字单元

ExceptionHandlerTable

DCD UserCodeArea

DCD SystemUndefinedHandler

DCD SystemSwiHandler

DCD SystemPrefetchHandler

DCD SystemAbortHandler

DCD SystemReserv

DCD SystemIrqHandler

DCD SystemFiqHandler

下面从程序的开始处分析:

AREA Init, CODE, READONLY ENTRY /* ROM起始地址向量表 */

B Reset_Handler

B Undefined_Handler

B SWI_Handler

B Prefetch_Handler

B Abort_Handler

NOP Reserved vector

B IRQ_Handler

B FIQ_Handler

/* B跳转范围限于+ -32M内*/

/* 以下是地址解析程序 */

IRQ_Handler

SUB sp, sp, #4

STMFD sp!, {r0} FD满递减堆栈 执行寄存器压栈操作.

LDR r0, =HandleIrq  //对应程序开始处以伪指令定义的向量表LDR r0, [r0]  //中断处理函数的地址赋给R0.

STR r0, [sp, #4]  //中断处理函数的地址入栈

LDMFD sp!, {r0, pc} //实现程序跳转,目前没明白为什么又给r0赋值?

上面提到了还没有给中断向量表赋值,下面代码把中断处理函数的地址放到DRAM中断向量表里EXCEPTION_VECTOR_TABLE_SETUP

LDR r0, =HandleReset

LDR r1, =ExceptionHandlerTable

MOV r2, #8

ExceptLoop

LDR r3, [r1], #4

STR r3, [r0], #4

SUBS r2, r2, #1  Down Count

BNE ExceptLoop ;

下面是中断处理函数

SystemIrqHandler

IMPORT ISR_IrqHandler

STMFD sp!, {r0-r7, lr}

BL ISR_IrqHandler

LDMFD sp!, {r0-r7, lr}

SUBS pc, lr, #4

它实际上只调用了下面的C语言的中断处理函数,其他什么也没做。

void ISR_IrqHandler(void)

{ IntOffSet = (U32)INTOFFSET;

(IntOffSet>>2)

(*InterruptHandlers[IntOffSet>>2])();

}// Call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以上编程思路是,先在系统初始化时重新建立一个中断向量表,并把相关的中断处理函数的地址放到中断向量表中。当系统监测到有中断源请求服务后,硬件实现pc跳转到地址0x08处,执行一个跳转指令B IRQ_Handler  , 然后执行地址解析程序,把中断向量表中的中断处理函数的入口地址赋给pc,开始响应中断。在中断处理函数的最后,执行LDMFD sp!, {r0-r7, lr}

SUBS pc, lr, #4

实现中断的返回。

下接连接第三期

(更多内容可点击海同论坛  http://www.iotek.com.cn/bbs)

网友:
虽然不是看很懂
但坚持!

网友:
学习在与坚持,努力朋友!

网友:
楼主,你整理的ARM指令笔记方面能否发一份给我,虽然大部份一看就知道会是哪个单词的缩写,有的还是要查查。 谢谢
loginskyo@126.com

网友:
建议楼主开博,这样对你将来非常有利!哈哈

网友:
谢谢楼主的文章是我受益匪浅

网友:
我也正准备学,能否也发那个笔记给我,谢谢!
jacob32@163.com

网友:
接着学习,不过看不太懂了

网友:
楼主等你哦!
weimiao@yeah.net

网友:
下接连接第三期

网友:
44b0的启动代码 啊???

网友:
恕我直言,冒昧的问你是来做广告的吧?!--末尾海同论坛。。。。。

网友:
upIng,wating  you forever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整理好的发个下载的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