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除不了磁盘

楼主(2009-01-07):
卸除不了磁盘
HANDLE hStore;
hStore=OpenStore(_T("FLA1:"));
if(hStore==INVALID_HANDLE_VALUE)
return ;
HANDLE hPart;
hPart=OpenPartition(hStore,L"Part00");
if(hPart==INVALID_HANDLE_VALUE)
return ;
if(DismountPartition(hPart)==0)
return ;
发现前两步正常,第三步失败返回了.
return

网友A:
卸除另一个盘(SD盘):
把hStore=OpenStore(_T("FLA1:"));
改成hStore=OpenStore(_T("DSK1:"));
就可以。
可我要卸除这个FLA(flash)盘不行,这是HIVE保存的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