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仿真

楼主:
单片机仿真是出现编译路径或未安装编译软件是怎么回事?
我用汇编是完全可以用,但是用C语言就会显示上述错误。
而且我安装了keil 软件?路径设置为语言 为 e\keil\51c

网友:
重装一编试试吧

要不就换个版本

网友:
1.确认破解正确.
2.编译选项设置正确.
3.硬件电路晶振选择正确.

网友:
是不是没加载到以hex结尾的文件呀?
你用的什么仿真软件?Proteus?

网友:
你是在硬件开发板上仿真还是软件模拟仿真?编译成功了吗?假如编译成功了,那应该不是没破解的问题,假如是没编译成功,很大可能是你的keil不是破解版,而是试用版,它是有代码限制的。

网友A:
我的是C语言不能编译 。。如果是没有破解的话  我单独打开又好像可以。或者你能不能交我怎么破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C语言不能编译 。。如果是没有破解的话 我单独打开又好像可以。或者你能不能交我怎么破解?

单独打开是什么意思? 破解的话,你可以去网上下载个破解版的。。按照其步骤安装就可以 了。

网友:
o   谢咯!   我在安装试试 看可以不?

网友:
可能装的不是c版本吧

网友:
用C写的时候 有没有该后缀呀

网友A:
有的,真的很谢谢你们的回复。我现在已经找到解决的办法了。有个时间在给你们结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真的很谢谢你们的回复。我现在已经找到解决的办法了。有个时间在给你们结分。

是什么问题呢?贴出来大家分享一下啊

网友:
不好意思,现在才给你们讲;
我自己下载的好像不是那个软件。我后来去我们的实验室拷贝了一个keil文件夹。放在C盘上后,只要设定对路径就可以了。路径的要完全正确。我的是  c:\program files\new\keil\c51\  我的这样就行了。

还是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