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楼主:
MEMS娴肩姵鍔呴崳锟�
閻㈤潧鐡欓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鏉堝湱绱瑼I
ARM閹垛偓閺堬拷
Linux娑撳骸鐣ㄩ崡锟�
閸楁洜澧栭張锟�
閸ユ垝楠嘙CU
51閸楁洜澧栭張锟�
濡剝瀚欓悽闈涚摍
閻㈠灚绨幎鈧張锟�
LED娑撴挸灏�
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TI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娴肩姵鍔呴崳锟�
PCB鐠佹崘顓�
缂佺厧鎮庨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濞村鐦�/濞村鍣�
閸掑棛鐝涢崳銊ゆ
鐞涘奔绗熸惔鏃傛暏
濮瑰€熸簠閻㈤潧鐡�
濞戝牐鍨傞悽闈涚摍
閻㈤潧鐡欑粩鐐剁
DIY/瀵偓濠ф劗鈥栨禒鏈电瑩閸栵拷
MAX32630FTHR鐠佹崘顓告径褑绂屾稉鎾冲隘
娴犮儲濯舵导姘几
濞f濞o拷
閼卞﹨浜扮粭鎴犵懅闂傚綊妞�
EEWorld妫颁礁顨涙稉鎾冲隘
娣団剝浼呴崣鎴濈
关于串行闪存的应用
dsx0517
dsx0517

网友A(2009-03-19):
关于串行闪存的应用
目前想用一个小的Norflash存储bootloader,将image放在Nandflash中。
在网上查了一下,发现现在大多数小容量的Norflash都是串行闪存,采用SPI界面。因此有几个疑问向大家请教,请用过此类闪存的大侠指点一下。
1、这种串行闪存是否可以用于存储bootloader,引导系统启动?
2、如果可以,应该如何进行地址映射呢?即如何让系统启动时转到首地址呢?
3、这种串行闪存是如何烧录Bootloader的?和并行闪存一样使用Jtag吗?
谢谢了!

网友B:
1. 除非CPU支持SPI引导启动,否则无法使用来放bootloader。
2. 如果可以,就是cpu自己做的,不需要你自己考虑。
小NOR放boot,一般可以选择Spasion/Intel/SST的4Mbit/8Mbit的并行接口小nor。SPI的NOR一般只用在单片机,保存数据使用。

网友:
1.目前的CPU还没听说过支持SPI引导的;
2.用SPI接口的话,应该不做地址映射了,直接当作外设处理;
3.肯定不是用JTAG,呵呵。

网友C:
明白了,谢谢楼上2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