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格式化CE下的Flash

楼主:
有什么API怎么用啊!谢谢了啊!

网友:
FormatVolume(),具体用法请参考MSDN

网友:
转载下面一段话,没有验证!

如果想格式化某个分区,你会用哪个函数?FormatStore()?FormatPartition()?错,应该是用FormatVolume()!
FormatPartition()和PD_FormatPartition()是删掉分区表;而FormatStore()和PD_FormatStore()不仅是分区表,甚至是MBR也给删掉;只有FormatVolume()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格式化”!
在控制面板的存储器管理,调用的是FormatVolumeUI().这个界面主要是对格式化参数进行设置,真正格式化调用的依然是FormatVolu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