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转换RS485后能不能多设备组成RS485网络

楼主:
大家好,想做一个设备用单片机和多个条码扫描器通讯,但是单片机和条码扫描器只有一个串口(232)不能组成一对多的网络,所以想问一下,能不能用RS232toRS485转换器转换以后将单片机与多条码扫描器组成一个RS485网络.

网友:
我告诉你!
这是完全可以的。

网友:
可以的,尝试过。没问题。

网友:
RS485有总线占用信号,
如果能点对点通信,不能组网的话,很可能是这个原因。。。

网友:
把条码扫描器都挂在485总线上,采用点名的方式读取信息就行啦

网友:
485通讯时,具体是想与哪个转换器通讯时可以加站号的方式,但是我如何设置转换器的站号(ID)呢?

网友:
这个要在你通讯协议里面加了,条码扫描仪是不是你们开发的啊?要是就直接在单片机串口程序里面加用逻辑地址就行,要不然就得想别的办法了,就会麻烦点。比如在每台扫描仪上面加个个单片机版子,用他来读你设定的地址,然后跟逻辑地址比较

网友A:
扩展单片机的串口啊,类似的扩展芯片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扩展单片机的串口啊,类似的扩展芯片很多的。

不是扩展单片机板的问题,问题是哪家的RS232TORS485的产品提供了可以设定地址的功能??

网友:
还真没用过可以设定地址的同类产品了。
看你用什么样的条码仪了,有些可以设置其返回内容的。

网友:
可以的

其实RS485只定义了物理层

协议层要自己搞

网友:
可以,自己规定一个协议,按地址来通信,modbus协议就是用485一对多的一种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