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ndows驱动怎么移植到linux下

楼主:
如题

网友A:
根据windows的驱动,搞懂【硬件接口操作流程】,然后按照linux的驱动接口要求,以linux的格式写【硬件接口操作流程】,形成linux驱动。

网友:
不太好移植吧

网友:
因为体系结构的问题 驱动直接移植不是太现实  或者说很困难。
如果有源代码 或者会调试逆向分析的话可以采用:
引用 网友A:
根据windows的驱动,搞懂【硬件接口操作流程】,然后按照linux的驱动接口要求,以linux的格式写【硬件接口操作流程】,形成linux驱动。

否则还是直接看硬件说明 编写linux驱动的方便。

有种理想状态就是基于驱动级别的统一仿真  但是据我所知 现在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

网友:
硬件与操作系统无关

只有驱动模型是分操作系统的

可以把驱动读写操作控制流程封装成函数库,然后在不同操作系统的框架里面调用

网友:
基本上得重新编写,因为两者的驱动模型相差很大

网友:
不怎好移植的,因为API还有很大的不同。。。
只能按照原来的思路进行编写,要代码的移植还是不太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