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1182e芯片参数

楼主(2009-04-28):
FM1182e芯片参数
最近在调试fm1182e回音消除芯片,被里面五花八门的参数搞得头昏脑胀,请教技术支持,一问三不知,在此向各位同行求援,用于此芯片的兄弟请支招,如何调整参数使回音效果比较好,也可以私下短信交流,谢谢了
芯片
技术支持
如何

网友A(2009-08-13):
请问你fm1182e调的怎么样啊?我也碰到你这样的问题,而且有些管脚上拉电压拉不上去,下拉电压拉不下来,很奇怪,请教

网友B(2009-10-07):
对不起,我没碰到这样的问题,当时直接按照他的推荐电路接的,我遇到的主要是寄存器参数设置问题,不好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