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kperf怎么调试

楼主:
把diskperf装虚拟机上的windows中了,但是用WinDbg调试时没有任何diskperf的输出信息
建造环境是x86 Checked Build Environment,用WDK自带的inf安装,windows是debug模式启动
别的还要做什么配置吗?WinDbg设置的应该没有问题,别的驱动显示有调试信息

这是上面显示的一些信息.
kd> g
PQNTDRV.SYS: entering DriverEntry
ERROR: DavReadRegistryValues/RegQueryValueExW(4). WStatus = 5
ERROR: DavReadRegistryValues/RegQueryValueExW(5). WStatus = 5
ERROR: DavReadRegistryValues/RegQueryValueExW(6). WStatus = 5
watchdog!WdUpdateRecoveryState: Recovery enabled.

菜鸟一只,大家见笑了!

网友:
WDK文档里是这么写的:If you create your driver by running the Build utility in a checked build environment, DBG will equal 1.
----------------
代码中输出调试信息的宏是这样定义的,不知道问题出到哪儿了
#if DBG                //checked build environment

ULONG DiskPerfDebug = 0;

VOID
DiskPerfDebugPrint(
    ULONG DebugPrintLevel,
    PCCHAR DebugMessage,
    ...
    );

#define DebugPrint(x)   DiskPerfDebugPrint x

#else

#define DebugPrint(x)

#endif

网友:
友情帮顶下;

MARK,学习下!

网友:
这个只能友情帮顶,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