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问linux串口发送问题

楼主:
arm+linux平台
通过 串口发送 数据
write完以后 必须sleep()发送才能成功
否则,发送的就在中间某位产生错误码,数据长的时候,总是在中间顿一下,然后发后半部分,前半部分的最后一个字节就错掉了
这是怎么回事?
太怪了
高手帮忙分析吧

网友:
可能的原因
串口发送速度过慢,速度不匹配,提高串口波特率。
把串口的写缓冲区给写溢出了,检查代码。
ARM和串口设备速度不匹配,使用中断方式。

网友A:
你确定只是发送端的问题么?很有可能是接收端没有接收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只是发送端的问题么?很有可能是接收端没有接收对。

也有可能,不过发送端修改后才出的问题,发送端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应该是发送的问题
是不是什么地方设置的不对?
尝试在发送前清除发送缓冲
tcflush(fd, FO...);
没有丝毫用处

网友:
串口速率不匹配造成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