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2440 Camera驱动从中断中返回后死机!!

楼主:
做2440下ov9650的driver, 使能摄像头抓拍后,获得一帧数据程序进入中断,在中断中将标志位清除,然后将摄像头抓拍禁用,退出中断。通过在return irq_handled 之前打印信息,打印信息被打印之后,系统就死掉了,不知道为什么,中断中对寄存器的操作在driver的其他地方时不会引起问题的,中断的处理代码为:

      {

       printk( "CIPRSTATUS is 0x%x\n",s3c_camera_read(CIPRSTATUS));
       __raw_writel((1<<6),S3C2410_SRCPND);
       __raw_writel((1<<6),S3C2410_INTPND);
       __raw_writel((0x01<<12),S3C2410_SUBSRCPND);
       Camif_Capture(CAPTURE_OFF, CAPTURE_OFF);                   //stop camera
       printk( "preview out\n");
       return IRQ_RETVAL(IRQ_HANDLED);

      }
系统死掉之后没有任何log信息。

请高手指点,能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自己顶,没人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

网友:
中断处理程序一般不用返回,也不带参数的。注意中断处理程序!

网友:
还有你的printk是如何实现的,中断处理程序当中是不应该有I/0操作的。如果通过任务打印那是可以的。

网友:
已经搞定,找到原因了

网友:
什么原因?

网友:
__raw_writel((1 < <6),S3C2410_INTPND);
一般RW的寄存器都需要先read出寄存器值出来,处理玩之后再写回去,这里可能有问题。。

网友:
学习学习  楼主 什么原因啊 公布下

网友:
BS  LZ不讲道义,虽然进来的人不能为你解决问题,但是你解决问题之后总可以对大家说下答案,防止大家重蹈覆辙。

网友:
就是lord_llz说的那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