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修改内存大小后standby起不来。

楼主:
bsp本来的内存是64M的,现在改成了128M,系统是可以运行,只是正常的standby功能,起来一部分就停住了。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A:
想问下 是2*32M的64 变成64*2的128M 还是一片呢?

楼主看下对应的SDRAM或DDR的相关寄存器配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 是2*32M的64 变成64*2的128M 还是一片呢?

楼主看下对应的SDRAM或DDR的相关寄存器配置吧。

是64*2的2片,谢谢指教

网友:
BSP需要修改一个宏,有很多修改方法,你可以到bsp目录下.bat文件,类似REM set SDRAM_SIZE_64_MB=1
set SDRAM_SIZE_64_MB=1,的语句。

网友:
配置是没问题的吧,因为我系统可以正常的跑,只是挂起后有问题

网友:
没有接触过相关问题,学习了。

网友:
还是没有解决。。。。顶下

网友:
时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