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一个关于摄像的问题

楼主(2009-04-28):
求问一个关于摄像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一个带有拍摄视频功能的camera有以下几种状态:
"preview" "take picture" "take video"
咨询下各位大侠,当我要开始拍摄video的时候,我们在屏幕上所看到的画面是不是 preview 状态的? 就是说如果我要开始拍摄时候,preview 状态是否需要关掉?
video
camera
摄像
拍摄

网友A:
"preview"和"take video" ,只差有没有将视频保存下来
所以拍摄video时,还是要"preview"的
最为麻烦的是存之前的视频编码,这个对CPU是一个考验啊、反之也是对编码算法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