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指定地址问题(菜鸟级别问题)

楼主:
我很久前买了个44B0开发板,没怎么动,现在拿出来玩玩。
想请教一个简单的问题,我想把ADS生成的HEX文件烧写FLASH后,重新启动,能够让程序跳转到SDRAM里运行,跟设置RO BASE 和RW BASE 有关系吗?怎么去实现FLASH程序到SDRAM的跳转?我运行的是跑马灯样例程序。

网友:
和2440很类似,楼主可以参考2440 的,尤其是优龙的bootloader

网友:
能详细一点吗?
怎么去设置RO BASE和RW BASE

网友:
你去看你做的那个实验所包含的启动文件,其中有一段相当于下面的:
;Copy and paste RW data/zero initialized data
        ldr        r0, =|Image$$RO$$Limit| ; Get pointer to ROM data
        ldr        r1, =|Image$$RW$$Base|  ; and RAM copy
        ldr        r3, =|Image$$ZI$$Base|
    ;Zero init base => t
        ;Zero init base => top of initialised data
        cmp        r0, r1      ; Check that they are different
        beq        %F2
        cmp        r1, r3      ; Copy init data
        ldrcc        r2, [r0], #4    ;--> LDRCC r2, [r0] + ADD r0, r0, #4
        strcc        r2, [r1], #4    ;--> STRCC r2, [r1] + ADD r1, r1, #4
        bcc        %B1
        ldr        r1, =|Image$$ZI$$Limit| ; Top of zero init segment
        mov        r2, #0
        cmp        r3, r1      ; Zero init
        strcc        r2, [r3], #4
        bcc        %B3
这段代码完全可以解决你的疑问!

网友A:
我设置RO BASE 为0x00000000 生成一个HEX文件后,用FLASHPGM烧写程序,但Load image starts at的地址为0x00000000,我希望地址改为0x0c000000,我不知道是ADS设置不对,还是FLASHPGM设置不对?如果Load image starts at的地址为0x00000000,那程序不是在FLASH里执行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设置RO BASE 为0x00000000 生成一个HEX文件后,用FLASHPGM烧写程序,但Load image starts at的地址为0x00000000,我希望地址改为0x0c000000,我不知道是ADS设置不对,还是FLASHPGM设置不对?如果Load image starts at的地址为0x00000000,那程序不是在FLASH里执行了吗?

嗯,2440的就是这样了。44b0有内部SRAM吗?你看看手册,他的地址是多少。

网友:
先给个链接 ,我也再研究,研究透了再告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设置RO BASE 为0x00000000 生成一个HEX文件后,用FLASHPGM烧写程序,但Load image starts at的地址为0x00000000,我希望地址改为0x0c000000,我不知道是ADS设置不对,还是FLASHPGM设置不对?如果Load image starts at的地址为0x00000000,那程序不是在FLASH里执行了吗?

嗯,2440的就是这样了。44b0有内部SRAM吗?你看看手册,他的地址是多少。

0x10000000
SDRAM的地址是0x0c000000

网友:
RO BASE设置的地址为0x00000000,用FLASHPGM烧写FLAH,SLoad image starts at的地址也为0x00000000,这样烧写到FLASH的程序加电后,程序会跳到SDRAM执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