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的AD采样问题,急!!!

楼主:
    这两天调ZigBee,用的是Jennic公司的5139M4,现在其他的应用都调通了,就剩AD采样部分存在问题。5139上一共有4个AD采样针脚,但是同一时刻只能设置其中的一个作为AD通道。我要做的项目要求对4个针脚上的信号都进行AD采样,于是我需要在一个定时中断周期内(1秒),对四个针脚分别使能采样。实际调试过程中发现:只有在coldstart内,也就是系统启动时,设置AD通道并使能AD,才有效果。如果在定时响应函数内设置AD通道,然后采样,系统没反应。即使先disable掉AD,再设置,也没反应。
    我用的是Jannic的ZigBee的协议栈指令,格式都是vAHI_AdcEnable(XX,XX,XX)之类的。
    有没有高手遇到过这样的困惑呢,如果ZigBee就是这样的话,那我似乎无法完成这个项目的要求了。Zigbee要是这点要求都达不到,也太衰了!!!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ADC多通道共用,但是在实际过程通道之间的快速切换有问题,

楼主控制这些切换都是采用他们提供的接口API函数吗?

如果你尝试了,还是不行,建议你咨询下厂家,也许他们就没有提供对应的API,也许他们在通道切换上有BUG.

另外实在不行,如果可以的话,也可考虑外部接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