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调试问题

楼主(2010-03-04):
程序调试问题
嵌入式CE系统,怎么用EVC++4.0连接调试应用程序,有哪些方式?望做过这方面的指教指教!
应用程序

网友A:
就调试来讲,我常用的手段就是多添加输出信息…还没发现有特别好用的,期待ing…

网友B:
用activesync连接,做在线调试呀

网友C:
是不是交叉网线也可以直接连,而不用activesync也可以

网友D:
要看activesync支持什么连接,目标板支持什么连接

网友E:
需要串口线 还需要 activesync 用vs2008吧 那个remote debug 能简单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