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分求解两个嵌入式问题,我块崩溃了

楼主:
我的开发板是北京一家公司搞的叫YC2440,和S3C2440差不多
我的电脑主板是昂达N61,没有串口和并口。买了一根USB转串口,一根PCI转并口
调式用的是WIGGER接JTAG,AXD,RO和RW配置应该没问题,但是程序一跑就一直RUNNING IMAGE,这是第一个问题,我的想法有两种1:配置错了(可能性很小,用默认的程序都是配置好的)2:我的板子上跑了系统

第2个问题
用H-JTAG可以连接上主板,设置的时候把LPT的地址改成PCI的地址就可以了
但是烧写程序连不上,用的是SJF2440

一直出现错误 no cpu is detected
我开始以为是程序使用的是默认的LPT地址,所以到网上下载了源码,修改了LPT的地址,似乎还要修改为WIGGER的工作模式,但是SJF2440的工作模式应该就是WIGGER
修改以后编译执行还是no cpu is detected
各位救救我吧,我什么都不多就可用分多,解决了另外开贴再送100

网友:
// Pin Connections
//   TCK   :DATA[0]   (2)
//   TDI   :DATA[1]   (3)
//   TMS   :DATA[2]   (4)
//   TDO   :STATUS[7] (11)

#define TCK_H   0x01
#define TDI_H   0x40
#define TMS_H   0x02

这是修改配置的地方
WIGGER默认的是:

TMS D1

TCK D2

TDI D3

//#define LPT1 0x378        // the search order is LPT1 then 2 then 3
//#define LPT2 0x278        // first valid address found is used (re-order if needed for multiple ports)
//#define LPT3 0x3bc        // hardware base address for parallel port

#define LPT1 0xc800        // the search order is LPT1 then 2 then 3
#define LPT2 0xcd00        // first valid address found is used (re-order if needed for multiple ports)
#define LPT3 0xcd00

这是修改地址的地方,我的PCI地址是0XC800全部改成0XC800都没用

网友:
你可以联系你买板子的公司寻求技术支持 顺便祝福你 顺便接分~~

网友:
跟楼上建议一样!

网友:
givoio 装好了吧?
#define TCK_H   0x01
#define TDI_H   0x40
#define TMS_H   0x02
和LTP地址都要正确。
另外你看下SJF2440程序中判断CPU的ID和你通过H-JTAG检测出来的是不是同一个?
我用SJF2416的时候发现源代码中判断CPU的ID还是判断2443的,太恶心,卖公版的公司一点都不负责任,改了CPU ID后能够检测到CPU,但是NAND烧写时还是有问题,估计扫描链也有问题,后来就干脆自己在ADS下边写了。

网友:
另外,H-JTAG可以设置复位管脚是否为反向,你也可以看看你的复位管脚SJF时电平对不对。

网友:
继续,没解决

网友:
继续,继续,200分没人要吗?

网友:
再没人来我结贴不给分了哈~

网友:
开发板这种东西还是到比较有名气的公司去买吧, 时间和精力也是钱啊。

网友:
这东西不好说,帮顶~~~

网友:
你跟卖板子的公司联系一下,看他们有什么办法?

网友:
无法找到cpu,这个用HJtag时碰到过,用示波器抓了很久的波形,也看了很久JTAG的协议,最终还是到HJtag论坛问了下,其实就一个P_RESET脚电平配反了。

你这样的问题,没有实际看到东西的话,别人是没法判断问题的,即使都是“无法找到cpu”的错误信息,都可能有不同的原因。

最可靠的还是自己。用示波器抓波形,再到HJtag论坛上问吧。

网友:
这种问题我到了现场都解决不了,在网上帮顶。

网友:
289623329,您好!

    这个不属于技术支持范畴。

技术支持范畴:
1、了解开发板上提供了哪些软、硬件资源;
2、如何运行提供的测试程序和实例;
3、如何下载和烧录引导嵌入式Linux和WINCE嵌入式操作系统;

驱动修改,代码理解,原理图理解,用户自行开发等其他问题不属于开发板技术支持范畴,仅提供论坛平台供用户之间相互讨论。

Best Regards.

网友:
我日啊,难不成未了这个600块的烂东西要我换主板不成?

网友:
检测不到CPU的问题已经解决,还有一个问题哪位哥们解决了,100分送上

网友:
我用过YC2440板子,我的PC有并口,直接按照那个说明书操作,接上那个调试小板,运用ADS程序正常的。
我怀疑:1.PCI转并口 2.yc2440接口

建议:用那个类似超级终端(可以用usb的,具体忘了,yc好像提供了)的东东看看,程序在哪出的问题信息

如果还有问题,就联系我 ,我对那块板子比较熟悉,他们的技术支持好像不管用,我问过几次

网友:
不知道你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现在还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
修改了JSF的源码
第2个问题也解决了,散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