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qlCeRemoteDataAccess问题

楼主:
下面代码是复制Microsoft网站上改的

// Connection String to the SQL Server
            //
            string rdaOleDbConnectString = "Data Source=ziyu;Initial Catalog=test; " +
                "User Id=sa;Password=123456";

            // Initialize RDA Object
            //
            SqlCeRemoteDataAccess rda = null;

            //try
            {
                // Try the Pull Operation
                //
                rda = new SqlCeRemoteDataAccess(
                    "http://192.168.1.240/ce/sqlcesa30.dll",
                    "MyLogin",
                    "",
                    "Data Source=MobileService.sdf");

                rda.Pull("sale", "SELECT * FROM sale", rdaOleDbConnectString,
                    RdaTrackOption.TrackingOnWithIndexes, "ErrorTable");
                MessageBox.Show("ok");
                // or, try one of these overloads:
                //
                // rda.Pull("Employees", "SELECT * FROM DimEmployee", rdaOleDbConnectString,
                //     RdaTrackOption.TrackingOnWithIndexes);
                //
                // rda.Pull("Employees", "SELECT * FROM DimEmployee", rdaOleDbConnectString);
            }
            //catch (SqlCeException)
            {
                // Handle errors here
                //
                //MessageBox.Show("Err");
            }
            //finally
            {
                // Dispose of the RDA object
                //
                rda.Dispose();
            }

错误代码:
+                $exception        {"无法使用给定的连接字符串打开 SQL Server。 [ connect string = Data Source=ziyu;Initial Catalog=test; User Id=sa;Password=123456 ]"}        System.Exception {System.Data.SqlServerCe.SqlCeException}

网友:
看起来像是没有找到SQL引擎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还没入门搞得我头都大了。不过还好,找到别的代码加多Provider=sqloledb;就好了。

但是这东东还不懂,关于自动同步:
比如我sqlserver的添加或删除了一条数据(其他人操作)。
之后我在wince 5中读数据怎么才能读到新的数据。
难道又要drop table,然后再调用上面的代码更新后再读取吗?如果我服务器数据量大不是要更新n久。

这些问题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