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5 link配置

楼主:
    我用vs2005 c#写wince自动拨号程序,怎么在VS2005中的link中配置,将wince的target目录指定包含进去。

网友:
VS->Tools->Options->Projects and Solutions->VC++ Directories->Platform(WINCE)->Library files下面将你需要的路径加入

网友:
VS->Tools->Options->Projects and Solutions->VC++ Directories->Platform(WINCE)->Library files

网友:
引用 网友A:
VS->Tools->Options->Projects and Solutions->VC++ Directories->Platform(WINCE)->Library files

对,不过还要指定对应的路径!

网友:
初次尝试在eeworld上提问题,得到了这么多朋友的答复,真是感激不尽。
不过我还想打破砂锅问到底:
     我的vs2005怎么没有Platform(WINCE)平台,只有Win32,Pocket PC 2003(ARM4),和Smartphone 2003(ARM4).

    还有,加入库文件的路径,它应该是wince设备上的路径吧,格式怎么写?

网友:
发现个问题,lz问的是C#,而我的VS没有装C#,不知道是否有这样的设置。
如果有,就直接在“我的电脑”(资源管理器)中找到需要文件,将该文件的全路径复制粘贴过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