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高人救我(串口数据分析)

楼主:
FF FF F1 7F FF 7F E5 7F EF 7F D6 7F FD 7F 04 80
09 80 FF FF F8 7F 05 80 24 80 1A 80 16 80 00 80
EE 7F E2 7F FF FF 06 80 E6 7F EA 7F D8 7F 07 80
FF 7F 14 80 12 80 FF FF 04 80 20 80 1F 80 10 80
FF 7F EC 7F E1 7F D9 7F FF FF 02 80 ED 7F D7 7F
07 80 07 80 12 80 15 80 09 80 FF FF FD 7F 1C 80
12 80 FE 7F E5 7F E5 7F D3 7F DC 7F FF FF E1 7F
DC 7F 09 80 01 80 1F 80 11 80 09 80 ED 7F FF FF
EA 7F 10 80 FB 7F EA 7F DB 7F D5 7F E9 7F 10 80
FF FF 02 80 0A 80 05 80 19 80 15 80 05 80 E8 7F
F0 7F FF FF FD 7F FB 7F E6 7F E6 7F CE 7F EC 7F
1B 80 1A 80 FF FF F7 7F 06 80 20 80 11 80 04 80
E6 7F F1 7F D9 7F FF FF F6 7F E8 7F DE 7F D3 7F
FB 7F 16 80 20 80 13 80 FF FF F0 7F 1D 80 14 80
03 80 E3 7F EE 7F D5 7F F3 7F FF FF EA 7F E9 7F
DD 7F 04 80 08 80 11 80 17 80 07 80 FF FF EA 7F
18 80 0D 80 EF 7F D1 7F CB 7F 01 80 00 80 FF FF
E4 7F E3 7F 07 80 02 80 1F 80 10 80 07 80 F1 7F
FF FF E1 7F 0C 80 E7 7F D9 7F CB 7F 00 80 03 80
0E 80 FF FF ED 7F 08 80 07 80 19 80 16 80 03 80
ED 7F EC 7F FF FF F9 7F EA 7F D0 7F D1 7F 0A 80
FE 7F 19 80 18 80 FF FF 0F 80 07 80 1F 80 10 80
03 80 EA 7F ED 7F DF 7F FF FF 20 80 D8 7F D1 7F
0A 80 07 80 16 80 1D 80 10 80 FF FF 0A 80 1D 80
12 80 03 80 E4 7F EF 7F DA 7F EE 7F FF FF F2 7F
D7 7F 0D 80 00 80 25 80 17 80 12 80 FC 7F FF FF
上面是我通过串口监视器,截获的串口数据,可以看到每隔16个字 就出现FF,我觉得FF可能就是数据结束位吧,但是校验位、数据位又是哪些呢?什么校验方式呢?我是菜鸟,望各位大虾不吝赐教。

网友:
快来人啊,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是不是你收的波特率不对哦!

网友:
你也太小气了吧……
一分都不给,难怪没有回答你。

网友:
问题给分数,源码,给钱。嘿嘿

网友:
我是刚注册的,不会给分....不好意思哈,等我学会了会追加分数,波特率没有问题应该,是心电图机的数据,数据接收到之后能显示波形的,就是不会分析

网友:
为什么跪求

网友A:
我想楼主误解串口数据格式的意义了吧
串口通讯数据格式中的起始位、校验位、停止位,这都是硬件传输层面上的东西,传输中硬件自动添加和识别并移除,从硬件收上来的只会是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楼主误解串口数据格式的意义了吧
串口通讯数据格式中的起始位、校验位、停止位,这都是硬件传输层面上的东西,传输中硬件自动添加和识别并移除,从硬件收上来的只会是数据
是么也就是说我接收到的都是数据位?可是我接收到的数据里面还有电脑发送的请求信息和硬件终端的应答,我想不该只是数据这么简单吧

网友B:
这个需要你有 心电图机器和PC之间的串口通信协议了~
如果没有协议文档, 就只能通过捕获串口数据来重现协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需要你有 心电图机器和PC之间的串口通信协议了~
如果没有协议文档, 就只能通过捕获串口数据来重现协议~

对啊,所以上面就是我捕获的串口数据啊,就是请大家帮我重现协议啊,来点具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需要你有 心电图机器和PC之间的串口通信协议了~
如果没有协议文档, 就只能通过捕获串口数据来重现协议~

上面就是我捕获的串口数据啊,问题是怎么重现协议呢

网友:
首先找到每一帧数据的起始结束位置,然后把数据填到协议规定的数据结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