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虾帮忙看看这个keilC51程序,串口通讯相关的。

楼主:
第一次写keil程序,还望不吝赐教。现在的问题是,仿真正常temp可以正确赋值,但是仿真到判断temp值的时候都是直接跳过,无法识别。将判断条件设为temp==0,可以触发也就是说,temp的值始终是0。
烧到51里实测也是一样一直停在
ENA=1;IN1=1;IN2=1; //电机停转
SBUF=0xBB; //检查
Delay(5000);
串口助手不断的接收到0xBB,但发0x61和0x62都不作用。
麻烦解决下这个问题,如果程序中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也请一并指出。,谢谢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sbit IN1 = P2^0;
sbit IN2 = P2^1;
sbit ENA = P2^2;
sbit FW = P1^0;
sbit WaitCMD = P1^1;
sbit LastCount =P1^3;
unsigned char temp;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延时程序,i是时间参数
{
  unsigned int j;
  for(;i>0;i--)
  for(j=0;j<125;j++)
{;}
}

void main(void)
{
   SCON=0x40;  //SCON: serail mode 1, 8-bit UART, enable ucvr
   TMOD=0x20;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reload
   PCON&=0x80;  //SMOD=1;
   TH1=0xFD;  // 9600bps
   TL0=0xFD;
   TR1=1 ;   //timer 1 run
   REN=1;         //receive enable
   ENA=1;IN1=1;IN2=1;
   SBUF=0xAA;    //启动信息
   Delay(300);
   while(1)
  {
   /*
    if(WaitCMD==0||LastCount==0||FW==0)
      {
       Motor(1,1,0);//如果一开始机内有东西遮住光电门,电机反转5秒清除
       Delay(5000);
          }
   */
   ENA=1;IN1=1;IN2=1;
   while(FW==0)
             {
              ENA=1;
              IN1=0;
              IN2=1;           //电机正转
               while(WaitCMD==0)
                   {
                   ENA=1;IN1=1;IN2=1; //电机停转
                   SBUF=0xBB; //检查
                    Delay(5000);
                    if(RI)
                       {
                      temp=SBUF;
                       RI=0;
                      if(temp==0x61)          //键盘输入a=0x61
                           {
                        ENA=1;IN1=1;IN2=0;
                        Delay(2000);//正转2秒送入
                          SBUF=0xCC;//送入
                          Delay(300);
                          }
                       if(temp==0x62)          //键盘输入b=0x62
                         {
                         ENA=1;IN1=0;IN2=1;
                         Delay(2000);//反转2秒退出
                          SBUF=0xEE;//退出
                          Delay(300);
                          }
                        }

                   }

               }
   }
}

网友:
UART始终没有收到数据?

网友:
仿真中收发都正常,但是给temp赋值后,无法触发相应temp值的if事件。

在硬件上跑的时候反应为,串口每隔5秒接收到一次0xBB,但发什么信息都没用。

网友:
信息发出去没有?发出去是什么?

网友:
while(WaitCMD==0)
          {
  ENA=1;IN1=1;IN2=1; //电机停转
  SBUF=0xBB; //检查
            Delay(5000);

      串口是没有问题的,说明就只运转了上面这一小段程序。SBUF=0xBB

网友:
是的,但是如果我通过串口助手往串口发数据(比如0x61),RI置1,应该能触发相应事件的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