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上可以运行的很正常的结果 在仿真器上运行有问题

楼主:
pc上通过gsoap连接webservices 可以传2M多的大图片也可以传十几k的小图片
但是在仿真器和真机上只能传小图片
一样的代码 为什么会有问题呢?

soap sp;
        soap_init(&sp);
        _ns1__GetMapByRange getMapRange;
        _ns1__GetMapByRangeResponse getMapRangeResp;

        getMapRange.range=9;
        getMapRange.x=10;
        getMapRange.y=10;

        soap_call___ns1__GetMapByRange(&sp,"http://localhost:4514/WebSite1/Service.asmx",NULL,&getMapRange,&getMapRangeResp);
        if(sp.error)
        {
                printf("soap error:%d,%s,%s\n", sp.error, *soap_faultcode(&sp), *soap_faultstring(&sp) );
                soap_destroy(&sp);
                soap_destroy(&sp);
                soap_end(&sp);
                soap_done(&sp);
                return;
        }

        fstream ifs;
        ifs.open("e:\\q.jpg",ios_base::binary|ios_base::out);
        char* buffer=NULL;
        buffer=new char[getMapRangeResp.GetMapByRangeResult->__size];
        memcpy(buffer,getMapRangeResp.GetMapByRangeResult->__ptr,getMapRangeResp.GetMapByRangeResult->__size);
        ifs.write(buffer,getMapRangeResp.GetMapByRangeResult->__size);
        ifs.close();
        cout<<"ok"<

        delete []buffer;
        soap_destroy(&sp);
        soap_end(&sp);
        soap_done(&sp);

网友A:
LZ,你单步调试看看哪一步失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你单步调试看看哪一步失败了?

网友:
soap_call___ns1__GetMapByRange(&sp,"http://localhost:4514/WebSite1/Service.asmx",NULL,&getMapRange,&getMapRangeResp);
是这个函数的问题
要跟进去试试吗

网友:
wince下相同的一些API,会和桌面windows下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不至你发现的这个,我开始做的时候,也常常被这些困惑。

网友:
唉 苍天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