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PP协议

楼主:
首先设置模块的初始化参数及工作参数向模块发送如下AT指令:
1)AT+CGCLASS="B"置为“B”模式
2)AT+CGDCONT=1,"IP";"CMNET"设置APN
3)AT+CGATT=1,使GPRS模块附着在网络上
然后发送指令"ATD*99***1#"建立拨号过程,模块会返回16进制的一些数据,一共返回了十遍,但是我该怎么回复呢?

网友:
数据包含义:7E(PPP包头)FF03CO21(LCP协议)01(代码)01(标识符)0016(长度)01(类型)04(长度)05DC(协商内容Maximum-Receive-Unit)02(类型)06(长度)00000000(协商内容)07C类型协议压缩协商)02(长度)08(类型,地址控制域压缩协商)02C长度)03〔类型)04(长度)CO23(内容表示请求PAP认证)26B4(FCS,校验和)7E(PPP包尾)。
此模块在进行LCP协商阶段是比较友好的,主动提出了PAP认证方式,可直接返回对它请求的同意也可以提出些新的申请,实际操作中发送同意请求为:7EFF03CO2102010016010405DC020600000000070208020304CO23DO477E。

网友:
谢谢cfanlwn,你还有资料没,给我发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