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开发
Linux console 驱动

楼主(2009-12-27):
Linux console 驱动
在LINUX 0.11内核原代码中,如何实现显示字符?
__asm__("movb _attr,%%ah\n\t"
"movw %%ax,%1\n\t"
::"a" (c),"m" (*(short *)pos)
:"ax");
上面的代码只是把字符属性和字符值写入显卡内存,并没有让显示器显示出来。
linux
内存
如何
显示器
linux

网友A:
先友情帮顶下!

网友B:
outb_p(14, video_port_reg);
outb_p(0xff&((pos-video_mem_base)>>9), video_port_val);
outb_p(15, video_port_reg);
outb_p(0xff&((pos-video_mem_base)>>1), video_port_val);
sti();
在显示器的14号寄存器和15号寄存器中写入显卡的当前地址。 代码在set_cursor()中, 也就是每次写入字符后调用。显示器读入显卡字符,然后显示。 在低版本的LINUX中, 还没有双缓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