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embedded CE6.0下基于RIL的GPRS上网,有关“Cellular Line(GPRS)”和“Cellular Line”的疑惑--

楼主:
在windows embedded CE6.0中的拨号和网络连接向导中新建基于RIL的GPRS拨号连接,可选的modem为“Cellular Line”,而在Windows Mobile5.0中新建连接时,modem则可以选择“Cellular Line(GPRS)”和“Cellular Line”,而通过Cellular Line(GPRS)是可以建立连接并且上网的。Cellular Line和Cellular Line(GPRS)有什么关键的区别,是不是基于RIL的GPRS拨号连接只能选择Cellular Line(GPRS)?windows embedded CE6.0中的连接向导中没有Cellular Line(GPRS)modem项,如果需要建立基于RIL的GPRS连接,需要做什么特殊的工作么?
  ------------目前被该问题困扰,还请有这方面经验的技术高手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
还没整到这里,帮顶一下

网友:
基于“Cellular Line”的不能连接并上网吗?

网友:
在Windows Embedded CE6.0中是不行的,使用的是6.0的拨号连接向导;在Windows Mobile5.0上也试过,选Cellular Line(GPRS)然后站点填cmnet或cmwap都可以;而选Cellular Line要填号码的,试过*99#,*99***1#都不行,没法连接也不能上网.ce 6.0的RIL和mobile 5.0的RIL有很大区别么?

网友:
此帖关注中,我也正在弄同样的事情,但没有头绪!!!!!!!!!!!!

网友:
我在Windows Embedded CE6.0下用Cellular Line也不能上网,我修改了RIL驱动,拨号连接后,RIL返回信息呢?

网友:
强烈关注一把,我要学习此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