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6410 WINCE6.0自带的CameraDshowApp.exe测试摄像头,发现我的3.5寸屏幕太小~造成有些选项显示不了

楼主:
打开6410 WINCE6.0自带的CameraDshowApp.exe测试摄像头,发现我的3.5寸屏幕太小~造成有些选项显示不了:
哎~~~虚了~~
1,这个CameraDshowApp.exe的窗体大小的应用程序在哪个目录下啊?我想改小点。。。。。

是这个WINCE600\PRIVATE\TEST\MULTIMEDIA\DIRECTX\DSHOW\CAMERA\CAMERAAPP下吗?

大侠们 给个提示~~~~
不要答案~给个提示~~

网友:
友情帮顶下,一会找个高手帮你解答下。

网友:
貌似不开源的,汗

网友:
哈哈~谢谢~~~~~我等你们帮忙

网友:
directshow有个接口可以设置视频的显示区域大小,自己网上GOOGLE

网友:
你说的那个路径下面有一个main.cpp,在winmain下面就有createwindow

网友:
把屏转一看 看可以不?如果不开源 就不好整了

网友:
最近刚好也在整这个,以前从没接触过,还真是一头雾水。
我参照了三星提供的BSP的CAMERA模块增加了一个自己的模组,使用这个CameraDshowApp.exe来测试,发现什么都看不到,还不知道为什么?正头大着呢。。。。。。
这个CameraDshowApp.exe是三星的测试模块?没有源代码的。

网友:
我纠正下,我想改的是在点击CameraDshowApp.exe后跳出的标题为Capture Parameters这个窗体,而WINCE600\PRIVATE\TEST\MULTIMEDIA\DIRECTX\DSHOW\CAMERA\CAMERAAPP下的main.c是在“Capture Parameters这个窗体”上点击OK后得到的,显示的标题为“Camera Test Application”

关于Camera Test Application  我基本理解了。。
现在就是不知道Capture Parameters这个窗体的源码在哪里 ???呵呵~~~~~~~

网友:
如果没源代码,那3.5寸的应用测试要自己写,这个可以理解。。

但是三星BSP中他自带也有3.5寸屏的驱动啊。。我晕。。为啥?

估计我要以悲剧  结帖了。。呵呵

网友:
不要沉下去啊~!!!!!!顶起来~我还解决啊

网友:
有源代码的话就自己编译试一下了,没有源代码,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
呵呵~6410 用3.5寸 好像有点大材小用了~~我再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