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的ActiveSync的问题!

楼主:
插上开发板后,ActiveSync变绿能够识别,现在的问题是用evc却没法把程序下载到板子上,想进行debug也无法连接上,但是可以自己手动把程序copy到板子上。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大家遇见过吗? 现在想调试下都不行了,总是连接不上。
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
   首先,你的用的SDK是不是板子上的操作系统导出的SDK
   其次,对于属性设置全部为ActiveSync,要禁用板子上的网络才行。

网友:
有些BSP要禁用网卡才行的。

网友:
1L 正解,先看SDK,再检查其它

网友:
mark.我的也是连不上,下载不了。我自己导出的sdk。丫的,evc写的程序,在板子上不能运行。

网友:
我以前是能连接上的,安装了一些别的驱动之类的东西,这些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应该是平台设置问题,在Tools下打开Config Platform manager,选中你的sdk,点击properties,
设置Transport为:TCP/IP Transport for Windows CE(同时要打开右边的Configure,Host IP设置为:configure automatically over serial)
Startup设置为:Microsoft ActiveSync,然后test一下,如果OK的,恭喜你,可以用activesync来调试程序了。

网友:
我也不清楚,还在找原因。

网友A:
谢谢GaryLiu1104 按你说的解决了
duanhjlt,你再找找吧 good luck!
结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GaryLiu1104 按你说的解决了
duanhjlt,你再找找吧 good luck!
结贴

Thanks!

网友:
有些BSP要禁用网卡才行的。

对!

网友:
有些BSP要禁用网卡才行的。--这个也该是使用PB的远程调试才用到吧?

不过如果你要调试网络功能,那就不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