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5.0自动升级程序

楼主:
想问下高手们
有没有做过wince下的自动更新程序。
能否讲下方法,
小弟在此先谢过!

网友:
自动更新程序,更新什么东东呢?

网友:
更新
.exe/.DLL之类的啦
小弟我参考了xp下的程序
但看得还是一头雾水
哪位高手能不能提示一下哩

网友:
你说的我也是一头雾水

网友:
更新应用程序吧? 直接拷到flash覆盖,修改相应注册表。

网友:
做过一个开机自动运行程序的例子,不知对楼主有帮助没,升级的话,把NandFlash下的Exe替换为新的exe即可。win32程序,代码如下:
int WINAPI WinMain(        HINSTANCE hInstance,
                                        HINSTANCE hPrevInstance,
                                        LPTSTR    lpCmdLine,
                                        int       nCmdShow)
{
        // TODO: Place code here.
        WIN32_FIND_DATA fd;
        LPTSTR sourceFilePath = _T("\\NandFlash\\APPLICATION\\RH701.exe");
        LPTSTR exitFilePath = _T("\\RH701.exe");
        HANDLE hd=INVALID_HANDLE_VALUE;
        int iCount = 20;
        while(iCount--)  //等待加载NANDFLASH 成功
        {
                hd=::FindFirstFile(_T("\\NandFlash\\*.*"),&fd);
                Sleep(100);
                if(INVALID_HANDLE_VALUE!=hd) break;
        }
        FindClose(hd);
        hd=::FindFirstFile(sourceFilePath,&fd);
        if(hd!=INVALID_HANDLE_VALUE)
        {
                CopyFile(sourceFilePath,exitFilePath,FALSE);//目标文件已存在则覆盖目标文件
                //DeleteFile(sourceFilePath);
        }
        FindClose(hd);
        SHELLEXECUTEINFO ShExeInfo={0};
        ShExeInfo.cbSize=sizeof(SHELLEXECUTEINFO);
        ShExeInfo.fMask=SEE_MASK_NOCLOSEPROCESS;
        ShExeInfo.hwnd=NULL;
        ShExeInfo.lpVerb=NULL;
        ShExeInfo.lpFile=exitFilePath;
        ShExeInfo.lpParameters=L"";
        ShExeInfo.lpDirectory=NULL;
        ShExeInfo.nShow=SW_SHOW;
        ShExeInfo.hInstApp=NULL;
        ShellExecuteEx(&ShExeInfo);
        return 0;
}

网友:
我是想通过网络来更新程序的
像瑞星自动更新程序那样子

网友:
好像有牛人在做CEBOOT,你可以去找找他们!

网友:
CEBOOT???
什么是ceboot
小弟是菜鸟,能否解释一下啊:》

网友:
有个demo,分好少,

网友A:
我想你要更新 系统内核里面的  文件 (组件)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你要更新 系统内核里面的? 文件 (组件)吧
---

不是,是Nandflash里面的内容

网友:
这个简单,我写过一个,如果需要,联系wb_sxck@163.com

网友B:
http://www.armce.cn/bbs/forum-18-1.html
给你个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armce.cn/bbs/forum-18-1.html
给你个参考

这个网站没有想要的资源
是不是在做宣传呢?》

网友B:
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免费的,也没有那么多东西给你是现成的!
这是他们的设计文档:我正在拜读中。
CEBoot功能设计文档

1 脱离PB编译,目前为ADS1.2编译,AXD进行JTAG调试

2 图形用户界面:
  a) 串口输入输出操作界面
  b) 图形菜单系统
  c) 键盘输入
  d) 触摸屏等其他输入方式
  e) 终端用户友好图形升级界面

3 多种方法升级系统:
  a) SD卡(FAT12, FAT16, FAT32)
  b) Ethernet/WIFI
  c) USB
  d) 串口

4 可升级WinCE及CEBoot自身

5 与EBoot的参数设置方式兼容,可以设定系统参数区供WinCE读取

6 Nand工具,用来格式化或者测试Nand

7 其他设备的firmware升级及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免费的,也没有那么多东西给你是现成的!
这是他们的设计文档:我正在拜读中。
CEBoot功能设计文档

1 脱离PB编译,目前为ADS1.2编译,AXD进行JTAG调试

2 图形用户界面:
? a) 串口输入输出操作界面
? b) 图形菜单系统
? c) 键盘输入
? d) 触摸屏等其他输入方式
? e) 终端用户友好图形升级界面

3 多种方法升级系统:
? a) SD卡(FAT12, FAT16, FAT32)
? b) Ethernet/WIFI
? c) USB
? d) 串口

4 可升级WinCE及CEBoot自身

5 与EBoot的参数设置方式兼容,可以设定系统参数区供WinCE读取

6 Nand工具,用来格式化或者测试Nand

7 其他设备的firmware升级及测试

我不要是要升级os系统,我只是要通过网络更新一些应用程序
而且我你那个网站没有我需要的内容
不是我要现成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ttp://www.armce.cn/bbs/forum-18-1.html
给你个参考

这个网站没有想要的资源
是不是在做宣传呢?》

兄弟,做人要厚道,人家抽空来回你的帖,不论怎样也要先说句谢谢先。

网友:
用什么更新?
---
SD卡?
引导程序》》
--
LZ的问题不清楚,  凭空在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