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ssertion Failed! File wincore.cpp,Line 2347 eVC4

楼主:
WinCE 程序 环境 eVC4

错误:Assertion Failed! File wincore.cpp,Line

wincore.cpp,Line 2347: 代码
CWnd* CWnd::GetTopLevelParent() const
{
        if (GetSafeHwnd() == NULL) // no Window attached
                return NULL;

        ASSERT_VALID(this);    // 2347:

        HWND hWndParent = m_hWnd;
        HWND hWndT;
        while ((hWndT = AfxGetParentOwner(hWndParent)) != NULL)
                hWndParent = hWndT;

        return CWnd::FromHandle(hWndParent);
}
请解释上面的代码:

可能原因:开启了了一个线程在做别的事情,在新线程还没有返回(结束)时,移动窗口<主线程>,
窗口会刷新,然后就有这个错误。

同时程序,有时也有 “Exception:0XC0000005, address:FFFFFFFE” 错误

P.S. 程序中频繁的使用了 new delete 分配内存< 这是由于栈内存不够用的原因,而改用堆内存  >

网友:
和这个代码,没有什么关系,

还是你自己写的代码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