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不支持组合框自绘怎么办?

楼主:
RT!
WinCE不支持组合框自绘,而我又需要自绘的组合框,怎么办?

网友:
按组合框的外观,自己搞一个

网友A:
重载下吧,自己继承个combox的类,只能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载下吧,自己继承个combox的类,只能这样了

继承一个ComboBox,不设置自绘属性能改外观吗?

网友B:
自己用GDI来绘制最简单,并且代码都是由自己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用GDI来绘制最简单,并且代码都是由自己控制

那些DrawItem消息不就没调用了吗 如果都用GDI来绘制,原来的COMBOBOX的消息都不能用了,控制起来很麻烦了,有类似的例子吗?

网友: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2109113
去下载看下适合你不

网友:
自己画一个 难度应该不大

网友:
看来只有自己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