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vecom传输语音文件的问题

楼主:
我想要做一个自动语音回复系统,比如用户拨打wavecom的号码,接通后wavecom自动把之前录好的语音文件打开,这样用户就可以听到事先录好的语音了,这个程序应该怎么设计呢?

网友:
wavecom可以支持录音吗?如果用普通的MODEM来实现的话就是创建一条线程监听来电,有来电的时候就接听,根据用户发送过来的DTMF控制你的MODEM播放预先录制好的WAV文件。不知道你是采取什么样的办法来录制和播放wav文件的呢?关注...

网友:
怎么控制MODEM播放啊,你用过的Modem有录放的功能吗?

网友:
估计还要外加录放芯片,WAVECOM接通后,触发播放语音。

网友:
我有isd2500片,这个可以用吧

网友:
呵呵,最近做这个东西的比较多了,一般都是需要有一个控制端,比如说PC。其中WAVECOME MODEM接收到相关指令以后,直接用PC来控制音频信号,输出到MODEM的语音脚。。

网友:
楼上的大哥能不能说得稍微具体一点,如何控制PC的音频信号输出到MODEM的语音脚?

网友:
我还没有具体做过,不过看Wavecom的Q26系列好像支持这种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