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k的单片机c4051 , 可我的程序是 8k的文件 怎么处理 ? ...

楼主(2009-07-24):
4k的单片机c4051 , 可我的程序是 8k的文件 怎么处理 ?压缩?
rt
程序

网友A:
修改程序,设置优化等级,换编译器
不过相差一部,有点困难,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换单片机

网友B:
或者加片外存储器。不过还是建议换片子。

网友C:
一个文件能分着 烧到 几个单片机中吗?

网友D:
明显是换片子最简单

网友E:
两个4051的片子不就够了么?哈哈(开玩笑的)...
建议换个大点容量的片子,加片外存储器...麻烦.......不过你也可以尝试尝试

网友F:
什么程序?是裸数据的bin文件?还是HEX文件?
如果是bin文件,就别指望压缩了,单片机不支持的。直接换大容量的。
如果是HEX文件,就别担心了。HEX有很多冗余数据。你找hextobin这样的小软件,将hex转换成bin,就知道实际数据大小了。

网友G:
优化是一门学问
在过程逻辑,分支,等等地方都可以抠出一点
不过,嘿嘿,这个压缩比太大了,LZ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