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讯校验码问题

楼主:
截取了一款手机发送的指令码如下:
4b 00 21 27  00 01 00 8b  97 7e
4b 00 21 27  00 02 00 e3  bd 7e
4b 00 21 27  00 07 00 5b  c3 7e

4b应该是指令代码 8b 97 之类的是校验,7e结束
请问下校验码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
大哥,这个是加密和解密的内容吧,mark,学习。

网友:
CRC校验码,具体自己去百度查

网友:
试过了将所有的数据异或,也试过CRC好像都不是所要的结果。

网友:
引用楼主 lanbingg 的回复:
截取了一款手机发送的指令码如下:
4b 00 21 27 00 01 00 8b 97 7e
4b 00 21 27 00 02 00 e3 bd 7e
4b 00 21 27 00 07 00 5b c3 7e

4b应该是指令代码 8b 97 之类的是校验,7e结束
请问下校验码是怎么算出来的

4b应该是指令代码,7e结束,楼主分析基本对。
但8b 97  未必是校验,也许它们就是具体数据信息。
因为无论CRC 还是异或等校验都讲不通。

另外4b 00 21 27 00 也有可能是指令或者数据以及应用等的大类--小类--次小类。

当然
楼主所截取 手机发送的指令码,想问下 这些指令码 是手机发给谁的?
需要严格的安全校准吗?
也许楼主多虑了。

网友:
是手机跟电脑同步时电脑方发送的指令,用来取得手机的数据
4b 00 21 27  00 00 00 53  8e 7e
4b 00 21 27  00 01 00 8b  97 7e
4b 00 21 27  00 02 00 e3  bd 7e
4b 00 21 27  00 03 00 3b  a4 7e
4b 00 21 27  00 04 00 33  e9 7e

其他部分都不变,只有第六在递增,表示取第N条数据,第八,九位随之变化,应该是用来校验的。不知其如何计算。

网友:
应该是CRC16,你把头尾都去掉。看看00 21 27 00 00 00 53 8e对不对

网友:
不行的,CRC16结果是4ACB

网友A:
楼主头像好恶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头像好恶心。。。。
我是来看楼主头像的

网友:
猫咪眼睛好色啊

网友:
   校验码根据算法来的,自己定,一般sum 即可,自动溢出,为了检验传输数据的正确性。

网友:
加过了,不行

网友:
顶一下,盼高手解决

网友:
没人回答我结帐了,知道的指点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