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定制的sdk,三个问题,中文,模拟器大小设置,以及SDK黑屏

楼主:
vs2005
已经生成了os for armv4I
通过target链接能正常运行(唯独汉字是方块,但是字符集选的中文和英文,默认中文,难道没把中文字体给编译进去?)
此是问题1;

问题2:
然后我ADD NEW SDK
最后一项是:emulator
configuration配:device emulator ARMV4I release
下面选fixed screen resolution,而不选emulator skins
其中的width默认为40,我改成大于99的其它值,焦点一离开这个输入框,立马变成024
其中的height默认为20,我改成大于68的其它值,焦点一离开这个输入框,立马变成68
color 是16位

这是为什么?宽和高我本来想改成640*480的.
如果用skin,修改了xml配置文件为640*480,居然修改不生效,默认的xml配置是1024*768的.弹出的模拟器也是这么大,只有在弹出的模拟器里面配置才行.很奇怪.

问题3:我配置了第二个问题中默认的xml,然后 build SDK,安装后,用仿真器管理器打开,连接,是黑屏,这个是为什么?
刚网上查了,可能是SYSGEN之前,配置了enable KITL.我再试试黑屏问题

thanks

网友:
你在vs2005 里面可以设置一下模拟器的分辨率,我以前就是这么用的
好像是Options下的
汉字没显示出来,应该是语言包没打进去吧。
那个模拟器的BSP本身就有很多BUG

网友:
第二个问题,你说的option可以设,但是这是安装了SDK后设置的.我是想在new SDK的时候就设好默认的,但是不让设大于99的值.奇怪的问题啊

网友:
VS2005,应该是CE6.0吧。没用过,还在用CE5.0。

关注一下!

网友:
第三个问题解决了,取消 ENABLE KITL的勾就可以了

第二个问题按2楼说的或其它地方改是可以解决的.但是我只是奇怪那个地方为什么不能设成我想要的值

第一个问题我把strict localization in the build的勾打上再试试.应该是语言包没进NK.BIN

网友:
机器上pb5也装了,vs2005的pb6插件也装了
用的vs2005做的,应该是ce6,但是我找不到在哪看是多少版本,新问题啊,呵呵,是什么平台版本在哪可以看到?
我好像有强迫症了,非要看到才行

网友:
还是第二问题
我打的sdk 的emulator 默认宽高是40和20,但是装上后,通过option看,给我选了一个的分辨率240*320的xml,还是有点郁闷
这个问题看来得多试几遍才知道原因了,难道是vs的bug?

网友:
生成的时候应该要修改一个XML文件的,里面可以设置模拟器的大小的.不过我的是用PB5编的,然后用VS2005编应用.
比较郁闷的是好像在这个上面跑不了ddraw.

网友:
做SDK时设置分辨率VS确实有些问题,应该算是MS的BUG吧
但使用时自行在VS时设置一下就OK了,也没有太大的影响

第一个问题肯定是组件没有加全,看一下以前的贴子,有比较详细的说明加哪些组件

网友:
我也碰到过楼主说的第二个问题,最大只能设到99。最后只好用默认的,然后在Option里面改

网友:
第二个问题是PB6的一个显示BUG,在定制SDK时设置模拟器大小时,第一位的数据是不能显示的,如上你所说的024其实是1024,你要定制640*480的先把原来的删除后在W里输入640,显示为40,H输入480显示为80,但实现编译后就不640*480的

网友:
原来vs还可以生成sdk,我现在才知道。
我都是在pb5中生成的。
怎么弄的?

网友:
准备使用,特此学习,看看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