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LoadDIBitmap

楼主:
HBITMAP   bitmap = SHLoadDIBitmap(m_pMainShellPicture[PICTURE_BACKGROUND].sPicturePath);
这个函数是用在wince下开发的函数,是载入图片的,我用的abitmap=shloaddibitmap(路径),调用也是成功的,但是有一问题就是在调用了上百次后就有可能返回一次不成功
谁知道什么原因不

网友:
这个问题太有挑战性了,没玩过,也想知道为什么,帮顶!

网友:
你是怎么调用的呢?

网友:
有这样的BUG?MS没提到啊!

网友:
我的代码,发现每次调用SHLoadDIBitmap之后,内存就减少,但是一直没有内存增加情况(如果我释放了,就应该增加吧)。不知道我哪里出问题
内存使用率: 27%
可用物理内存: 82944000
可用虚拟内存: 20905984
内存使用率: 27%
可用物理内存: 82681856
可用虚拟内存: 20643840

BOOL CEntertainDlg::OnEraseBkgnd(CDC* pDC)
{
    // TODO: 在此添加消息处理程序代码和/或调用默认值

    //return CDialog::OnEraseBkgnd(pDC);

    //MessageBox(m_pMainShellPicture[PICTURE_BACKGROUND].sPicturePath);
Memory_Test();
        HBITMAP   bitmap = SHLoadDIBitmap(m_pMainShellPicture[PICTURE_BACKGROUND].sPicturePath);
        //HBITMAP   bitmap =LoadBitmap(AfxGetInstanceHandle(),m_pMainShellPicture[PICTURE_BACKGROUND].sPicturePath);
Memory_Test();
        HBITMAP   oldbitmap;
        CDC   memdc;
        memdc.CreateCompatibleDC(pDC);
        //oldbitmap=(HBITMAP)memdc.SelectObject(bitmap);
        memdc.SelectObject(bitmap);
        pDC->StretchBlt(m_rcFullScreen.left, m_rcFullScreen.top, m_rcFullScreen.right, m_rcFullScreen.bottom,
                                        &memdc,
                                        m_pMainShellPicture[PICTURE_BACKGROUND].rcSourcePicture.left,
                                        m_pMainShellPicture[PICTURE_BACKGROUND].rcSourcePicture.top,
                                        m_pMainShellPicture[PICTURE_BACKGROUND].rcSourcePicture.right,
                                        m_pMainShellPicture[PICTURE_BACKGROUND].rcSourcePicture.bottom
                                        ,SRCCOPY);
        DeleteObject(bitmap);

        //memdc.SelectObject(oldbitmap);
       memdc.DeleteDC();
Memory_Test();
       return TRUE;
}

网友:
上面是修改过都,还是不可以,下面都是没有修改
BOOL CEntertainDlg::OnEraseBkgnd(CDC* pDC)
{
    // TODO: 在此添加消息处理程序代码和/或调用默认值

    //return CDialog::OnEraseBkgnd(pDC);

    //MessageBox(m_pMainShellPicture[PICTURE_BACKGROUND].sPicturePath);

        HBITMAP   bitmap = SHLoadDIBitmap(m_pMainShellPicture[PICTURE_BACKGROUND].sPicturePath);

        HBITMAP   oldbitmap;
        CDC   memdc;
        memdc.CreateCompatibleDC(pDC);
        oldbitmap=(HBITMAP)memdc.SelectObject(bitmap);
        memdc.SelectObject(bitmap);
        pDC->StretchBlt(m_rcFullScreen.left, m_rcFullScreen.top, m_rcFullScreen.right, m_rcFullScreen.bottom,
                                        &memdc,
                                        m_pMainShellPicture[PICTURE_BACKGROUND].rcSourcePicture.left,
                                        m_pMainShellPicture[PICTURE_BACKGROUND].rcSourcePicture.top,
                                        m_pMainShellPicture[PICTURE_BACKGROUND].rcSourcePicture.right,
                                        m_pMainShellPicture[PICTURE_BACKGROUND].rcSourcePicture.bottom
                                        ,SRCCOPY);
        DeleteObject(bitmap);

        memdc.SelectObject(oldbitmap);
      memdc.DeleteDC();

       return TRUE;
}

网友:
路径有问题吧,或者你系统里没有指定的图片

网友:
路径没有问题的,因为系统还是正常显示两背景图片的,只是内存占用没有释放
getlasterror=6

网友:
在之前,有个调用出现错误error=1411,类不存在,估计是这个的问题,但是我不清楚有什么问题,参数都是正常获取的,返回值也是1,成功调用

.Create(lPicture.sPictureName,
                        WS_CHILD|WS_VISIBLE|BS_PUSHBUTTON|BS_OWNERDRAW,
                        rcIconRect,
                        pWnd,
                        dwControlID);
error=GetLastError();

网友:
虽然问题没有解决,还是给分

网友:
我知道,应该

   HBITMAP   bitmap = SHLoadDIBitmap(m_pMainShellPicture[PICTURE_BACKGROUND].sPicturePath);

    HBITMAP   oldbitmap;
    CDC   memdc;
    memdc.CreateCompatibleDC(pDC);
    oldbitmap=(HBITMAP)memdc.SelectObject(bitmap);
    //memdc.SelectObject(bitmap);
    pDC->StretchBlt(m_rcFullScreen.left, m_rcFullScreen.top, m_rcFullScreen.right, m_rcFullScreen.bottom,
                    &memdc,
                    m_pMainShellPicture[PICTURE_BACKGROUND].rcSourcePicture.left,
                    m_pMainShellPicture[PICTURE_BACKGROUND].rcSourcePicture.top,
                    m_pMainShellPicture[PICTURE_BACKGROUND].rcSourcePicture.right,
                    m_pMainShellPicture[PICTURE_BACKGROUND].rcSourcePicture.bottom
                    ,SRCCOPY);
   // DeleteObject(bitmap);

    memdc.SelectObject(oldbitmap);
    DeleteObject(bitmap);
      memdc.DeleteDC();

       return TRUE;
}

网友:
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不知道哪里泄露~~~
楼主解决了的话拜托说一声。我的邮箱:kedamuyizhaoyang@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