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取CPU采用Big-ending或者Little-ending的方法

楼主:
int chekCPU()
    union w
    {
          int a;
          char b;
     } c;
     c.b=1;
     return (c.b == 1 );//主要是这句
}

我已经了解union的存放顺序是所有成员都从低地址开始存放,但 这句 c.b == 1 应该怎样理解?

网友:
应该是c.a==1判断a是否等于1,等于1大端序不等于1小端序

网友:
另一种方法

if( ( ( "XP" >> 8 ) & 0xff ) == 'X' )
{
    // 大头
}
else
{
    // 小头
}

不过俺从来都使用宏定义来直接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一种方法

if( ( ( "XP" >> 8 ) & 0xff ) == 'X' )
{
  // 大头
}
else
{
  // 小头
}

不过俺从来都使用宏定义来直接决定

闲杂大家基本都是用宏定义 。

MARK/.

网友:
#include "stdafx.h"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f( 'X' == ( ( ( *( unsigned short * )"XP" ) >> 8 ) & 0xff ) )
        {
                printf( "big\r\n" );
        }
        else
        {
                printf( "little\r\n" );
        }
        return 0;
}

前面写的错了,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