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下DirectDraw Sample怎样打开

楼主(2009-02-25):
wince6.0下DirectDraw Sample怎样打开
wince6.0下DirectDraw Sample怎样打开,请教了,感激不尽。
Sample目录如下 ..\WINCE600\PUBLIC\DIRECTX\SDK\SAMPLES\DDRAW\SRC
里面有DDEX1,DDEX2...DDUTIL,DONUTS,DONUTS2..等实例代码,请问怎么打开,里面好像没有工程文件。
PUBLIC
工程
目录
WindowCE

网友A:
自己建立工程也行啊

网友B:
自己建工程怎么实现,详细点,谢谢

网友C:
自己建一个空白的工程
然后把目录下面的文件添加进去
力图ddex1 就添加这个下面的文件
添加进去之后编译 可能会提示找不到外部连接
然后把DDrwa.lib也加进去,就可以编译通过了

网友:
这里面都有source文件,也就是说项目本身是针对PB的,你可以用PB直接编译。如果要用vs,那么要自己建工程,再把代码加进去。而且这些例子都是生成lib库文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