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 ECC 读写问题

楼主:
看了FLASH资料,知道FLASH的读写是以页为单位的.比如K9F1208一页是528BYTE(512+16)(main area+spare area);现在我read page怎么控制读前面512B,然后再去读16BYTE的ECC?请清楚的大虾指导.

网友:
1,4,8bit的ECC用起来有什么区别

网友:
最好是拿BOOTLOADER  或者NANDFLASH driver 来看看
  里面有ECC 和ReadPage  等操作!

网友:
BSP中的flash驱动和flash的数据手册一起看

网友:
我对着看了  但对ECC的操作 还是有些细节上不了解

网友:
1,erase block 擦除是以block为单位进行的,地址要怎么写(NF_ADDR(address);)column address ,page address 均为0吗?只写block address??
2,在read block时,代码:NF_nFCE_L();
                     NF_MECC_UnLock();
                     NF_CLEAR_RB();
                     NF_CMD(0X00);
                     NF_ADDR(addr);NF_ADDR(addr>>8);NF_ADDR(addr>>16);NF_ADDR(addr>>24);
                     for(i=0;i<128;i++){*buf++=NF_RDDATA();}
                     NF_MECC_Lock();
                     NF_RDDATA();这句能读到什么??
3,16BYTE的spare area是不是可以用NF_WRDATA()写上去,ECC是不是也一样自己写上去 第一次的

网友:
>> 1,erase block 擦除是以block为单位进行的,地址要怎么写(NF_ADDR(address);)column address ,page address 均为0吗?只写block address??
一般情况下,分两部来写,先写Page的Address,然后再写page offset
>> 2,在read block时,代码:NF_nFCE_L();
                    NF_MECC_UnLock();
                    NF_CLEAR_RB();
                    NF_CMD(0X00);
                    NF_ADDR(addr);NF_ADDR(addr>>8);NF_ADDR(addr>>16);NF_ADDR(addr>>24);
                    for(i=0;i <128;i++){*buf++=NF_RDDATA();}
                    NF_MECC_Lock();
                    NF_RDDATA();这句能读到什么??
这句话完成的功能就是从flash上读取数据,至于能够读到,要看你的地址是什么
从你的地址上看,他读取的应该是Spare area(128字节)的所有数据
>> 16BYTE的spare area是不是可以用NF_WRDATA()写上去,ECC是不是也一样自己写上去 第一次的
当然可以,ECC码都是你写进去的

网友:
看用的是什么处理器,有的处理器它会自动向FLASH读写E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