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阳61板汇编语言数组的使用?

楼主:
每隔一定时间产生中断,现要求:在每响应中断一次就将其中一个AD寄存器内容存储到一个buffer中,计数一次,当buffer中含200个即计数200次就停止更新buffer值,从而通过buffer的地址到编译器的Memory看到200个内容:不知道下面的代码对拨?

        r1=[P_ADC_MUX_DATA]//读取P_ADC_MUX_DATA,取得从指定的Line_In通道输入的模拟信号转换结       果,P_ADC_LINEIN_Data不能用于寄存器锁存

                bp=_TN_Data_Buff
                [bp]=r1
                bp=bp+1
                r2+=1
                cmp r2,0xc8

其中通过bp寄存器来移动buffer元素,r2在初始化时为200,用于计数。不知道将TN_Data_Buff地址0x0000查看其值,这样是不是正确的?
谢谢指教

网友:
你这个代码怎么那么奇怪?的

网友:
呵呵,这只是其中一部分。主要是想用一个200个元素的buffer来存储每次中断(200次)中取的寄存器P_ADC_MUX_DATA的值,不知道那样实现对不对?
因为从Line_In输入了一个方波,将地址为0的TN_Data_Buff内容200个点一个个瞄出来,和输入的方波相差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