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自带数据下aceee violation的问题(多谢各位高手指点)

楼主:
CEOID     ceOid;
        CEPROPVAL *pProps;

        pProps=new CEPROPVAL[4];

                memset(pProps,0,LocalSize(pProps));
                pProps->propid=PID_MATERIAL;
                pProps->val.lpwstr=cps.Material;

                pProps++;
                memset(pProps,0,LocalSize(pProps));  ///这个位置
                pProps->propid=PID_DIAMETER;
                pProps->val.lpwstr=cps.Diameter;

                pProps++;
                memset(pProps,0,LocalSize(pProps));
                pProps->propid=PID_ANGLE;
                pProps->val.lpwstr=cps.Angle;
                 ....

我是用WINCE自带的数据库编程
在运行完第二个memset的时候就提示Access Violtaion

看了半天也没发现问题
多谢高手指点下  很急迫哦!

网友:
因为LocalSize 计算一个已分配的内存块大小的,当pProps++之后,调用LocalSize 就算不出准确的值了。
只用一个memset吧
pProps=new CEPROPVAL[4];
memset(pProps, 0, sizeof(CEPROPVAL) * 4);

网友:
搞定 多谢楼上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