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D,哪位高手来指点一下

楼主(2010-03-26):
关于PID,哪位高手来指点一下
我们的项目要求,微波加热,分为几个阶段,加热保温,加热保温....现在要用PID来进行控温速率,那这样的话我加热阶段和保温阶段是不是PID参数不一样呢,高手来指点一下
保温

网友A:
肯定不一样,这玩意见朋友玩过。呵呵。
非常难搞。呵呵。

网友B:
里面讲到的设定值,在控温阶段,是不是每一时刻都不一样呢,比如设定从0度升到600度,设定升温时间为20分钟,那么第一分钟pid里的设定值应该是30度,而第十分钟应该是300度,不知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C:
楼主可以看看我上传的资料:
精典的PID原理与算法源码实例--数据采集礼包V2.0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1899208
精典的PID原理与算法源码实例--数据采集礼包V2.0
包括详细的PID原理与算法分析,很具体的设计PDF文档。还有配套的完整的源码。

网友D:
顺便收了啊
最近做个电流控制的模块

网友E:
楼主能详细讲一下吗

网友F:
PID参数肯定不一样啊,看你的反馈要求了,比如,升温和保温灵敏度,PID参数可以随便换(根据当前状态)。

网友:
我已经做出来了,用增量方式控制的,升温阶段PID设定值是不一样的,但升温阶段和保温阶段PID的三个参数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