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3C2440中,输出一个方波

楼主:
如何在S3C2440中,用Timer4和GPB0输出一个方波。

网友:
GPB0可以PWM输出
楼主看下datasheet
——————————————————————————
JOYZML(菜鸟朱铭雷)

网友:
引用 网友A:
GPB0可以PWM输出
楼主看下datasheet
——————————————————————————
JOYZML(菜鸟朱铭雷)

我知道可以输出,大概思路是怎么样的?

网友B:
选择GPB0为PWM方式,设置好相应的周期跟占空比。

网友:
看看周立功写的《RAM WINCE实验与实践》然后再找到他BSP源码看看驱动部分。
周工的书写的好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选择GPB0为PWM方式,设置好相应的周期跟占空比。

关键是要用Timer4,它没TOUT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