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对话框控件控制消息如何传递给无模式对话框的子对画框!~

楼主:
我做了2个对话框A ,B ,B是建立的无模式的,A中有个输入数字的键盘(用BUTTON控件自制的),在A中按某个键弹出B,我想利用A中的键盘在B中输入数字 。

现在正确弹出B,且我把焦点放在B中的编辑框了,但是按按键没有反应 ?
请哪位指点,如何将A窗口的控制能对B传递?非常感谢~~

网友:
窗口之间消息传递,这个很简单的

网友:
怎么弄~~~请明示啊~~~
有小段例子吗~~

网友:
在B中自定义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用来实现数字输入的,当在A中输入数字时A向B发送这个消息,B接收到这个消息后就会将数字显示到编辑框中

网友A:
CWnd *pEdit = CDlgB.GetDlgItem(IDC_DLGB_EDIT);
pEdit->SetWindowText(...);

上面的代码只是表达一个意思,如果实在不行,用消息也可以的嘛。
按一下按键就CDlgB.PostMessage一下,在B对话框中拦截该消息,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网友B:
比如,在B中自定义一个消息:
#define WM_USER+100 MY_VK_NUMBER

在.cpp的BEGIN_MESSAGE_MAP中注册这个消息
ON_MESSAGE(MY_VK_NUMBER,OnNumber)
在.h文件中定义
afx_msg LRESULT OnNumber(WPARAM wParam,LPARAM lParam);
在.cpp中实现:
LRESULT B::ShowPage(WPARAM wParam,LPARAM lParam)
{

        //m_InPut为该编辑框的CString变量
         TCHAR ch=(TCHAR)wParam;
          UpdateData(TRUE);
        m_InPut+=ch;
        UpdateData(FALSE);
}
在A中当点击数字按钮时向B发送这个输入消息:
void A::OnButton1()
{
    ……
    PostMessage(B->m_hwnd/*B的句柄*/,MY_VK_NUMBER,_T("1"),NULL);
}

网友:
引用 网友A:
CWnd *pEdit = CDlgB.GetDlgItem(IDC_DLGB_EDIT);
pEdit->SetWindowText(...);

上面的代码只是表达一个意思,如果实在不行,用消息也可以的嘛。
按一下按键就CDlgB.PostMessage一下,在B对话框中拦截该消息,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如,在B中自定义一个消息:
#define WM_USER+100 MY_VK_NUMBER

在.cpp的BEGIN_MESSAGE_MAP中注册这个消息
ON_MESSAGE(MY_VK_NUMBER,OnNumber)
在.h文件中定义
afx_msg LRESULT OnNumber(WPARAM wParam,LPARAM lParam);
在.cpp中实现:
LRES……

多谢了~~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如,在B中自定义一个消息:
#define WM_USER+100 MY_VK_NUMBER

在.cpp的BEGIN_MESSAGE_MAP中注册这个消息
ON_MESSAGE(MY_VK_NUMBER,OnNumber)
在.h文件中定义
afx_msg LRESULT OnNumber(WPARAM wParam,LPARAM lParam);
在.cpp中实现:
LRES……

你好。怎么就是不成功呢,我发送了消息,但是B对话框没有响应~跟踪没进行到消息响应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比如,在B中自定义一个消息:
#define WM_USER+100 MY_VK_NUMBER

在.cpp的BEGIN_MESSAGE_MAP中注册这个消息
ON_MESSAGE(MY_VK_NUMBER,OnNumber)
在.h文件中定义
afx_msg LRESULT OnNumber(WPARAM wParam,LPARAM……

我已经成功实现了,楼主留个邮箱,我给你发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比如,在B中自定义一个消息:
#define WM_USER+100 MY_VK_NUMBER

在.cpp的BEGIN_MESSAGE_MAP中注册这个消息
ON_MESSAGE(MY_VK_NUMBER,OnNumber)
在.h文件中定义
afx_msg LRESULT On……

谢谢~~我也算可以实现了~~但是有个很奇怪的现象我在响应的消息函数那为了开始方便我调试看,我加了一个MessageBox显示,后来可以实现了我一取消这个MessageBox显示,后面的消息就不进行了?不知道这是为何,能否单独联系下~~QQ20461368,或者邮件我20461368@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比如,在B中自定义一个消息:
#define WM_USER+100 MY_VK_NUMBER

在.cpp的BEGIN_MESSAGE_MAP中注册这个消息
ON_MESSAGE(MY_VK_NUMBER,OnNumber)
在.h文件中定义
afx_msg LRESULT On……

例子发我~~看看~~急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