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时工作正常,程序固化后却不能运行?

楼主:
我用2051做了个程序,在仿真器上能跑,烧到mcu上却不行了.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这说明了理想与现实的距离

网友:
没烧进去?

网友:
1、烧写的程序 是否是你仿真程序生成的HEX文件
2、烧写方法是否OK

网友:
这个问题很多?一步步来只能!

网友:
仿真软件的运行结果跟实际在板子上运行是有区别的,我就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比如我用下面的代码实现lcd1602的文字移动。

#include
#include "Lcd_Keyboard.h"
main()
{
        unsigned char i = 0;
        LCD_Initial ();
        GotoXY (1,0);
        print ("Welcome!");
        LCD_SetInput(0x01);

        while (1)
        {
                if ( i > 7 && i < 16 )
                {
                        delay3 ();
                        LCD_MoveMode (0x08);
                        i++;
                        continue;
                }
                if ( i > 15)
                        i = 0;
                delay3 ();
                LCD_MoveMode (0x0c);
                i++;
        }

}

以上代码要求显示Welcome!后先向右移动再向左移动!在实际板子上运行正确!但用proteus仿真时却切好反过来了!

网友:
首先楼主是proteus仿真 还是接着你的2051开发板,用仿真器仿真呢?

如果是前者,楼主首先需要查你的单板上电是否正确、复位管教的电平、以及晶振是否起振?

如果是搂着,对很可能是你的程序没有真正下载到开发板中,或者你下载的程序不对,
还有可能就是你的2051坏了,换一块IC试试,

网友: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做了个点VFD屏的东西.用的是仿真器.开始一直以为是振荡电路和复位电路的问题.后来是在IO口上加了个上拉电阻就解决了.结贴了

网友:
恭喜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