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中运行模拟器

楼主(2009-04-27):
evc中运行模拟器
我在evc下编写了两个程序(单独的两个),一个是tcpserver,一个是tcpclient。两个都编译成功了。我先运行tcpserver,模拟器也打开了tcpserver中设计的界面,我再运行tcpclient,原来的tcpserver模拟器就不见了,换成了tcpclient的模拟器的界面,也就是说好像只能运行一个模拟器。我想问一下,evc中可以同时运行两个模拟器吗?我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谢谢各位,希望能给我个满意的答案。
模拟器

网友A:
你是想让两个wince设备,一个做Server,一个做Client?
没这样试过。一般都是wince设备做cilent,连网络,至于server是pc还是服务器就不管了,不过从来没用过wince设备做server。
也正因为极少这样做的,估计evc不会考虑同一个模拟器运行两次。
你可以试试再生成一个新的模拟器,名字完全不同。
即使能运行了,两者能通讯吗?都是通过PC机的网卡传送的,IP都一样。

网友B:
我建议你安装MS Activesync,然后在模拟设备管理器里面将模拟器连上网试试,我想在PC上能实现,手机上应该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