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接在固定的位置吗?

楼主:
键盘对 arm9 芯片来说是接在固定的位置吗?
如果不是标准的键盘也是在固定位置吗?
有没有什么资料?

网友A:
USB键盘?那就只能接USB HOST的那几个引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键盘?那就只能接USB HOST的那几个引脚

不是usb的,就是自己做的一个键盘,这个怎么接?

网友:
arm芯片通常有键盘接口,有限的键盘阵列,4X4、8X8等,要看具体的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