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下用.net C#,如何让按钮文字换行?

楼主(2009-02-10):
wince下用.net C#,如何让按钮文字换行?
用vs.net 2008 C#开发wince程序,需要在一个按钮上显示两行文字,我用newline开始在本机调试是可以输出两行文字的,可在wince环境下竟然第二行不能显示,请教各位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按钮文字显示两行的?谢谢了。
wince
如何
程序

网友A:
把按钮高度调高点试试呢

网友B:
自己扩展个按钮控件吧

网友C:
在PC下运行就是没问题的,可在CE下就只能显示最前面一行,有朋友没做过在按钮上放两行文字的吗?

网友D:
自己扩展个按钮控件就可以了。我做过图片按钮控件你可以到下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