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1单片机端口操作的理解

楼主:
初学C51单片机,对端口的操作感觉不能理解。
看到一个程序

#include
main()
{
   int results;
   results=P2*196;
   .........
    .........
}

查了一下的文件,P2的定义为:sfr P2   = 0xA0;
P2   不就是一个大小为0xA0内存地址吗? 难道是要把这个地址值乘以196,即 0xA0*196???
查了一些书,都说P2就表示P2端口,那么P2不就是一个端口吗?物理上上的硬件端口怎么能和一个数字相乘??
谁能帮我解释清楚啊,谢谢!

网友:
这是P2并不是0xA0,这里关键是sfr关键字的作用,实际上编译器把
P2替换成(*((volatile unsigned char *) 0xA0))

网友:
这里用的是P2端口寄存器里面的值。

网友A:
特殊功能寄存器P2的地址就是0xA0,P2端口上的值就是地址0xA0中的值,实际是用地址0xA0的值乘196。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特殊功能寄存器P2的地址就是0xA0,P2端口上的值就是地址0xA0中的值,实际是用地址0xA0的值乘196。

赞同他的~~

网友:
关键是sfr关键字的作用,赞同3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