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启动后液晶屏不显示桌面

楼主:
PXA270的开发板,原来系统正常,但液晶屏的某个焊点有问题,液晶屏不断闪烁,被老板拿走重新焊过以后就看不到系统启动画面了,但是液晶屏还是能点亮。
重新下载了NK,从DEBUG输出的信息看系统ms是启动正常的,最后输出NdisPower:: Successfully register for notification。
Target control调进程出来看也是正常的,ActiveSync也可以连接。
觉得还是硬件的问题,能否跟到lcd的驱动里去看是哪个信号出问题了,这样硬件上也好查一些。
谢谢!

网友:
这肿问题,没有图像的,只能每个时钟都测量一下,
我遇到过,只要启动时间过久都会有这个现象的。

网友:
以前使用KITL 偶尔会没有 桌面显示,触摸屏却可以,至今找不到原因,

网友:
既然怀疑是硬件问题,就找个示波器,看看lcd上的信号,是不是都有

网友:
用示波器看信号。正确

网友:
看过信号,时钟不太稳,老板非让我跟到驱动里去看时钟信号是怎么给的,我刚接触这套板子,CEPB里能不能实现啊?谢谢大家帮忙